EE.7.9.5在DX中如何更改关联expedition的路径?

楼主(2015-01-15):
一般DX里面的PCB是在第一次打包完成后生成并固定下来的,不会随便修改
如果一定要改。操作步骤如下:

1、用文本打开项目PRJ文件

2、打开文本后,找到关键词“KEY PCBDesignPath”   然后修改双引号里面的路径 "PCB\HDTV_Player_SCH.pcb"就可以了

网友(2015-03-02):
应该把PCB文件夹一起拷贝放在新的路径下,只是修改文件夹名称或者新建一个路径将prj里面的path指向这个路径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