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中原理图修改后PCB如何更新

楼主(2015-01-15):
请教AD里面,PCB已经画好,但是之后原理图部分电路做了修改,怎么在PCB里面只更新修改的那部分电路?
谢谢!!!

网友A:
    直接更新原理图到PCB,或者用显示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新原理图到PCB,或者用显示差异

请问“显示差异”是什么?在哪里操作啊?

网友:
    显示差异,快捷键 C+S

网友(2015-02-23):
    直接更新原理图到PCB,我就会这一招

网友:
    更新之前最好先备份一下,然后在PCB界面下的  design---》import change,或者在原理图界面下的design---》Updata

网友:
    各位大大功力深厚啊----------------

网友:
    原则上讲,原理图和PCB是一 一对应的,在第一次由原理图更新PCB后,原理图没有变化,更新PCB的时候,是没有变化的。
在第一次更新后,原理图没改变,而在PCB中添加有焊盘或器件。那么,重新更新的时候,PCB与原理图就有差异了,默认的是删除PCB添加的焊盘或器件。
    然而,实际操作中难免遇到这样的情况。
原理图做好了,更新PCB后,布局完成了,线也走完了,其中还添加了焊盘和器件。突然原理图发现有个模块要改电路,改过电路之后,重新更新PCB,那么,此时该怎么办呢?
简单的,可以在更新列表里面,取消PCB中人为添加的焊盘和器件的变更。其他的按照原理图。

网友(2017-05-24):
    还是不知道怎么更新,感觉很麻烦,以前用Allegro的时候,感觉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