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用二极管实现电平匹配

楼主(2015-01-15):
同志们,图中电阻方式可以理解,但是图中二极管方式怎么也想不明白,问题来了:客户端的TX信号怎么可能过到模块端去,二极管不是节止了吗?求解谢谢

二极管方式

二极管方式

电阻方式

电阻方式

楼主:
为什么要用这两方式来隔离,因为模块串口电平是2.8V的,MCU电平是3.3V的,电平不匹配,所以才用这两种试,这两种电阻方式可行,二极管想不明白可行

网友:
简单的很。
1 模块电压2.8V, MCU电压3.3V ,二极管是用来电平转换的。
2 模块RXD TO MCU-TXD,当MCU-TXD=1,二极管不通,RXD被上拉到2.8V;当MCU-TXD=0,模块RXD被二极管下拉到VDIOEDS
3 模块TXD TO MCU-RXD,当模块TXD=1时候(2.8V),经过二极管后,MCU-RXD=2.8V-VDIODES,只要大于2.4(TTL电平即可);当模块TXD=0,MCU-RXD=0,被10K电阻下拉。
4 二极管的选择,正向VF要小,反向恢复时间要快(远小于波特率的周期)

网友:
看明白了,原来这样子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这两方式来隔离,因为模块串口电平是2.8V的,MCU电平是3.3V的,电平不匹配,所以才用这两种试, ...

那个二极管的那个.

我以第一根线来说明.首先.RXD是有上拉的.即默认是高电平.如果TX端输出高电平.则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大致相当.二极管不导通.那MCU此时读入的就是高电平.
如果TX端输出是低电平.满足二极管的导通条件之后二极管导通.RX端也被拉为低电平.此时MCU读入的是低电平.

第二根线是一样的分析方法.

网友:
读书少,没看懂呢

网友:
楼主弄个3.3V和5V之差的转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的那个.

我以第一根线来说明.首先.RXD是有上拉的.即默认是高电平.如果TX端输出高电平. ...

还是不明白,我在想客户端发指令时,被二极管节止了,虽然模块读到的是高电平,但是它的指令信号没过去呀,我不太明白指令是什么靠什么传输的,是高低电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我在想客户端发指令时,被二极管节止了,虽然模块读到的是高电平,但是它的指令信号没过去呀 ...

你再看下我的描述.是分两个阶段分析的.即高电平为一个阶段.低电平一个阶段.自己在纸上推一推吧.最简单的电路.
TX发高电平期间,右边的信号的确没过来.但左边不是有上拉嘛.但低电平时,右边的信号也没过来啊.是左边的上拉电阻的电流流过来的.

网友:
不建议用电阻分压的方式,除非你确定上升沿下降沿对通信没影响(低速通信);
转换的的信号少时用二极管;
我一般用转换芯片,占地少,可靠,成本影响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下我的描述.是分两个阶段分析的.即高电平为一个阶段.低电平一个阶段.自己在纸上推一推吧.最简 ...

这个是明白了,我刚试了一下,可以正常看到串口上的数据,但是升级烧录就不行,

网友B:
二极管方式,两个二极管,第一个二极管需方向放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方式,两个二极管,第一个二极管需方向放置吧

如果二极管反过来了,3.3V-VDIODES(之前说需要压降小的,假设0.2V-0.4V吧)=3.1V-2.9V依然大于2.8V。
那我们用压降大的嘛,但是一般速度快的,压降都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二极管反过来了,3.3V-VDIODES(之前说需要压降小的,假设0.2V-0.4V吧)=3.1V-2.9V依然大于2.8V。
...

哦,貌似明白了,是说左边的电平始终高于右边的,0的时候自然好理解,1的时候由于VDDEXT存在(大于客户端的1),二极管还是导通,只是二极管左边电位不是0了,所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貌似明白了,是说左边的电平始终高于右边的,0的时候自然好理解,1的时候由于VDDEXT存在(大于客户端 ...

模块是2.8V,客户端是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模块是2.8V,客户端是3.3V

哦,那就是无论用户端TX高低电平,电流都是左向右?那么怎么检测是0还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就是无论用户端TX高低电平,电流都是左向右?那么怎么检测是0还是1?

前面说的很清楚了,不需要管电流的流向。只需要对应的端口能够获得相应的电压。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