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导入DXF 文件失败

楼主(2015-01-16):
各位大神,我再导入DXF文件时,经常出错,附件是我的DXF文件,请帮忙看看,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
DXF版本太高   我用PADS9.5都打不开
只能用CAD把DXF的版本降低   然后再导入PADS
只不过依旧无法完美导入   右边一条圆弧半径太大  PADS显示不出来(如下图)

网友:
你这个图纸即使导进去,估计也不能创建板框 ...最直接就是找你们结构,让人家把要做成板框的线弄成一段闭合的线

网友:
在CAD里这个图的板框不能闭合...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楼主 我已经帮你做好了 没什么难度的 是你线没有完全闭合导致的

网友A:
如图片所示 已经闭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图片所示 已经闭合了

请问是怎么让这个图形闭合的?
我用CAD2008采用的命令是   PE空格M空格   选中对象后回车   J空格    Y空格   输入模糊距离0再空格
弄了好几次  结果只剩三段线段无法闭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怎么让这个图形闭合的?
我用CAD2008采用的命令是   PE空格M空格   选中对象后回车   J空格    Y ...

中间有小线头没有连接 我用很小的线段给你连接好了 不要按什么PE的 直接选需要选中的线段按J就可以了

楼主(2015-02-26):
引用 网友A:
如图片所示 已经闭合了

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