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直接打开166brd file

楼主(2015-01-16):
    装了166后,brd file不能直接双击打开。电脑里面还有以前的163,163file 可以直接双击打开。求高手帮忙。

网友:
    之前碰到过,重启一下电脑后会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可以去网上下载一个的dll文件放进去,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只能重装软件了。

楼主:
    可以帮忙提供一个dll文件么?文件应该放在哪里呢?

网友:
    首先需要修改环境变量,什么版本就修改成什么样的环境变量,然后再设置一下直接打开的路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