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x11-0.4mm

楼主(2015-01-16):
 老闆告訴我,下顆IC 110 Ball,10x11,pitch = 0.4mm,
焊盤大小為 0.25mm
還沒有PIN的定義,叫我先試著走線,
看能不能走,全部的ball,都要拉出來,
當場傻眼.....
請問這種 IC要怎樣出PIN 啦!

网友:
焊盘大小呢

网友A:
焊盘做成0.2
安全间距0.06
走线0.07
                 只能在FPC上勉强实现!  你试试

楼主:
只能在FPC實現,一般板子不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做成0.2
安全间距0.06
走线0.07

高精密啊。
过孔0.2/0.1,激光孔+盲孔

网友:
四阶HDI板可以走出来,但是能做的板厂非常少啊!

楼主:
有沒有一般板廠做的出來的方法?

网友:
    HDI走的出来。。。线宽线距2.5

楼主:
    線寬線距2.5mil,那請問激光盲孔要用多大?如果用4/10mil的話,無法達成線寬線距2.5mil,
    我算過要用4/8mil的激光盲孔,才能走線寬線距2.5mil,
    請問這種尺寸的激光盲孔,良率好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