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烧程序的 TDO TDI TMS TCK的Pin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5-01-16):
第一画原理图,主芯片的Pin定义没看到TDO TDI TMS TCK, 那么要烧程序的 TDO TDI TMS TCK要怎么去选择Pin?请大神们赐教,谢谢

网友A:
没看到是不是就没有,不是所有芯片都有JTAG接口,JTAG一般只是CPLD和FPGA的一种烧录方式,芯片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是不是就没有,不是所有芯片都有JTAG接口,JTAG一般只是CPLD和FPGA的一种烧录方式,芯片什么型号

没有JTAG口,怎么烧程序啊

楼主:
第一次帮硬件设计原理图,第一次使用这个芯片。他们忙得没时间叫我先画个初版。我这个头大啊

网友:
芯片型号是什么啊?找找有没有参考的原理图,仔细阅读一下datasheet

楼主:
好吧,不偷懒了。仔细看看datasheet去。

网友:
不同的芯片对JTAG信号的处理要求不一样,常见的是上拉(内部集成了一般),看手册

网友:
    LZ型号也不给,手册也没看,这……

网友:
    JTAG信号我记得TCK时钟也就10M速度,关键是调试烧写速度还要慢。。。随便搞搞咯

楼主:
    我主要想了解大家的设计思路,几百页的datasheet我不知道该去看哪些。

网友:
    楼主你至少也要给个芯片型号吧,虽说有几百页,也不是每一页都是关于JTAG的,你看相关的那几页就可以了。

楼主:
    Si106x/108x

网友:
LZ是个妹子吧? 敢情你给的芯片原来就是一个带MCU的无线收发芯片啊。不是什么高端的CPU或者是FPGA啊。没必要也不可能有JTAG口啊,直接用UART就能够烧录了啊。 Si106x_108x_short.pdf (59.86 KB, 下载次数: 10)

另 仔细数了一下datasheet的页码 也才358页而已,没有所谓的成千上万页。所以还是不复杂的。

楼主:
我是菜鸟啊,第一次画原理图,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向学习下大家的设计思路。我烧录程序想到的想到的是JATG啊。而且它的Pin描述,没有TCK,TDI,TDO,TMS。接着我就想什么样的IO口,可以提供JTAG的功能。所以提出了此问题。

网友(点评):
菜鸟不菜鸟无所谓的。应该说来我技术跟你也差不多,只要喜欢 或者想去做,总能做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啊,第一次画原理图,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向学习下大家的设计思路。我烧录程序想到的想到的是JATG ...

妹子不要纠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啊,第一次画原理图,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向学习下大家的设计思路。我烧录程序想到的想到的是JATG ...

谢谢,我会努力的

网友:
规格书 肯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