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

楼主(2015-01-16):
有个问题 请教大家

我用IO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 绿色的 工作电压为2V  想让它的电流在5mA  所以我串了一个220R的电阻  我的电源电压是3V

现在我要把绿色的发光二极管换成蓝色的   蓝色的工作电压为3V  这个时候再串电阻就不亮了 我知道是电压没有达到工作电压

但是我想问 如果直接用IO 去驱动它  不串联限流电阻 那这个蓝色的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是多少呢 ?  这个蓝色的forward current 是20mA

IO 给低电平时 灯是亮的  这个时候它的最大输出电流是5mA  难道这个电流就是蓝色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了?

网友A:
IO驱动LED,还是建议串电阻,免得烧了IO口。蓝色的LED的压降为3V+--4V,所以需要5V来驱动,你可以尝试加三极管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驱动LED,还是建议串电阻,免得烧了IO口。蓝色的LED的压降为3V+--4V,所以需要5V来驱动,你可以尝试加三 ...

我板子是通过钮扣电池供电的,只有3V  你说的是要升压到5V 么?

网友A:
最好升压,免得批量的时候,部分蓝色LED不亮或者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升压,免得批量的时候,部分蓝色LED不亮或者微亮。

如果不升压,直接用IO 驱动  OK么? 我看有人在IO加了一个电感。

网友A:
加电感可能只能防止上电时候的电流过充。但是用IO口来驱动,依然没有解决压降的问题,测试可能没有问题,能亮,批量的时候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感可能只能防止上电时候的电流过充。但是用IO口来驱动,依然没有解决压降的问题,测试可能没有问题,能 ...
http://file:///C:\\Users\\du\\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810189870\\QQ\\WinTemp\\RichOle\\M5~%`3TYL(%S7)PKEV(KXPE.png嗯  确实  谢谢你

我看到的那个是这样做的  一个电感并在两个IO上  再在电感的其中一个引脚 接LED 的正极  LED的负极又接地

实现的好像还不错 电感在这里应该是升压作用 你觉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确实  谢谢你

我看到的那个是这样做的  一个电感并在两个IO上  再在电感的其中一个引脚 接LED  ...

你上图或者发链接过来,看看他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图或者发链接过来,看看他是怎么设计的。

别人的这样的
别人用的是白光   我查了 白光和蓝光的 工作电压差不多

这个设计 是不是觉得会好一些?

有人让我直接共阳极串电阻驱动  加个10R  可是这样电流也很小啊  灯肯定不怎么亮

网友A:
确定是两个IO口吗?目前本人看不出来个所以然。能否发原文链接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两个IO口吗?目前本人看不出来个所以然。能否发原文链接过来?

是IO  ,这是国外的一个产品 我们拿来研究了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量下驱动LED的时候,电压是多少,以及用示波器量下两个IO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IO  ,这是国外的一个产品 我们拿来研究了  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你这个电路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他应该是用两个IO做电感升压电路。请看图,方波信号是LED正端的信号,这个电压明显就比3V高了,接近4V的样子,应该可以满足白光LED的压降。上面的3V串22R代表一个IO,输出固定高电平。
下面的3V驱动3904代表一个IO,作为开漏输出并且灌电流足够。
这样做为一个简单的升压电路,具体计算等星期三有时间的时候再来计算下。

网友B:
不串限流电阻,那就看单片机高电平时候,蓝色颗粒需要多少mA。如果I/O驱动能力达不到这个值,那么这组I/O的高电平就会跌落(或者也有可能有内部什么保护机制,这个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电路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他应该是用两个IO做电感升压电路。请看图,方波信号是LED正端的 ...

谢谢你
我昨天刚装了multisim 还在学习中。。。

网友(点评):
楼主,需要你的实测波形,看下老外是否是这样做的。方便的时候上传一下实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串限流电阻,那就看单片机高电平时候,蓝色颗粒需要多少mA。如果I/O驱动能力达不到这个值,那么这组I/O的 ...

单片机高电平时  蓝色需要至少5mA才会亮一点  IO 确实是可以提供5mA的 但是 这个是不安全的 我认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高电平时  蓝色需要至少5mA才会亮一点  IO 确实是可以提供5mA的 但是 这个是不安全的 我认为

对,你这个PORT其他管脚也需要电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昨天刚装了multisim 还在学习中。。。

好的 我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你这个PORT其他管脚也需要电流

所以 没有直接用IO驱动  国外的一个产品 加了一个电感 就像上面的图一样 用两个IO驱动

网友C:
这个原理和开关电源类似,用两个IO模拟开关。IO1为高,IO2为低,电流从IO1经过电感L、IO2回到地,然后IO2设置为高(开漏输出),电流经过Io1、L、LED回到地,LED电压为IO1电压加上电感自感电压,会大于IO1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理和开关电源类似,用两个IO模拟开关。IO1为高,IO2为低,电流从IO1经过电感L、IO2回 ...

现在看来 应该是这样的原理 以前没有这样做过 总觉得一个灯 没这么夸张的去研究它 所以基本上都是IO 共阳极驱动 串电阻 后来换了等 工作电压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理和开关电源类似,用两个IO模拟开关。IO1为高,IO2为低,电流从IO1经过电感L、IO2回 ...

对,类似于做了个高地管同步升压的效果。很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电路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他应该是用两个IO做电感升压电路。请看图,方波信号是LED正端的 ...

这个电感值的选择决定了电压的大小  是么? 但是Mh的小封装的没有   老外用的是0402封装的电感  具体值没测出来  可能被我拆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感值的选择决定了电压的大小  是么? 但是Mh的小封装的没有   老外用的是0402封装的电感  具体值没 ...

在昨天晚上的仿真中,电感和下面的IO的频率相关,如果电感或频率过小,波形没那么好看,但是点亮LED是没有问题的。具体的计算我还没有研究。
0402的电感最大只能做到3.3uH/L0402/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昨天晚上的仿真中,电感和下面的IO的频率相关,如果电感或频率过小,波形没那么好看,但是点亮LED是没 ...

嗯  我发现老外还用这个原理驱动了蜂鸣片发声  蜂鸣片电压越大声音越大  但是在供电电压只有3V 的情况下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声音要比普通IO驱动会响很多。。功耗还低
上个图片你看一下

老外的产品被拿走了  所以暂时测不了输出波形
我自己做的板子和他的电路一样  在测试中

网友A:
老外还是比较聪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昨天晚上的仿真中,电感和下面的IO的频率相关,如果电感或频率过小,波形没那么好看,但是点亮LED是没 ...

蜂鸣片是容性器件  容值19nF  频率3.6K    我不知道老外选的值是多少
我通过LC 谐振计算  L 要很大  普通贴的小封装的应该是没有

后来咨询蜂鸣片厂家  他们说尽量选个大的

灯的之前我就是用共阳极串电阻 做的     但是之前是橙色  工作电压在2V 左右 可以
但是结构说想换蓝色的灯  所以我想用老外的这个电路  但是要改板  而且要确定这个电感值
我有空也仿真一下  可是我刚弄仿真  还不熟。。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还是比较聪明的,

嗯  确实

网友A:
不客气,等你研究透了,拿出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等你研究透了,拿出来分享一下。

嗯 好

网友A:
楼主,这个我想到了怎么计算了。
大概应该是这样的,
1 当下面的IO导通的时候,可以看成是RL的阶跃响应。R为两个IO口的电阻,下面的IO可以忽略不计,上面的IO基本按照3V/Iout(max)计算
2 当下面的IO导通的时候,可以看成是RL的固有响应,再加上个3V的影响,R为上面IO口的电阻加上LED的电阻(用压降/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我想到了怎么计算了。
大概应该是这样的,
1 当下面的IO导通的时候,可以看成是RL的阶跃响应。 ...

不太明白

1  Ioutmax 是5mA  这个可以知道 但是LED的电流就是5mA么
2  为什么要看做是R L响应
还是不明白。。

网友A:
IOUTmax用你IO能输出的最大电流计算。LED的电流就按照设想的来计算。
RL的响应,你看电路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UTmax用你IO能输出的最大电流计算。LED的电流就按照设想的来计算。
RL的响应,你看电路书。

噢 嗯 算一下

网友A:
最近,有机器出问题了,等有时间的时候计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有机器出问题了,等有时间的时候计算看看.

网友:
涨见识了,还带这样子的

网友D:
最好的方法是你去找一下有合适的灯的。单片机的最大电流一般只有25MA的。最好是上拉一下电阻的,可以保证批量的时候不出问题的。就加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的。加电感不是为了升压,是为了防止流涌电流太大了会反向烧坏IO口的。要求不高的可以用这种法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的方法是你去找一下有合适的灯的。单片机的最大电流一般只有25MA的。最好是上拉一下电阻的,可以保证批 ...

灯  找过了 蓝色和白色的工作电压基本都一样 除非换颜色  但是结构这边不换。。
电感应该是用来升压的吧?

网友E:
我的仿真結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仿真結果如下:

能说一下四个波形是代表哪个么?

网友(点评):
把圖片下載,到本地機器就可以看清楚,哪個是哪個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仿真結果如下:

红色是LED 正么?

网友(点评):
不想下載圖片,就點圖片然後旋轉鼠標中鍵作放大/縮小去看圖片。

网友:
2.6V可以升壓到大約3.4V,LED可以流過 14mA (peak), LED平均電流約 7mA。LED 規格如下圖

网友E:
電感器要依據震盪的頻率去選擇,頻率越低 L 越大。可以參考MC34063A規格書。因為MC34063A本身震盪頻率不高過50KHz。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mc34063a.pdf
http://gc.digitw.com/Program/MC34063/MC34063A%20design%20tool.ht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感器要依據震盪的頻率去選擇,頻率越低 L 越大。可以參考MC34063A規格書。因為MC34063A本身震盪頻率不高 ...

很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我发现老外还用这个原理驱动了蜂鸣片发声  蜂鸣片电压越大声音越大  但是在供电电压只有3V 的情况下  ...

也不一定,大多的蜂鸣器都可以3V发声,且老外用的可能是无源的蜂鸣器,本来就要用方波去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不一定,大多的蜂鸣器都可以3V发声,且老外用的可能是无源的蜂鸣器,本来就要用方波去驱动

是无源蜂鸣器   3V可以发声音  但是声音小  加电感后声音变大  我认为和灯的原理一样

网友(2015-03-12):
LED一般都是恒流,恒流要比恒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3V单片机控制3V三极管不行吗??

3V单片机控制3V三极管不行吗?完全可以。
你可能没有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控制三极管后,仍然没有解决二极管电压的问题。

网友:
老外这个点子想的好,唯一不好的就是用电感容易产生噪声,先记下以后肯定用得着

网友H:
不知道楼组是什么样的灯,如果是贴片的可以用欧司朗0402的蓝光,3V驱动没问题,我们现在就是io直接驱动,串47R电阻,灯还是挺亮的,做显示肯定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组是什么样的灯,如果是贴片的可以用欧司朗0402的蓝光,3V驱动没问题,我们现在就是io直接驱动,串 ...

欧司朗的? 那我去官网看看。。

网友(2016-01-21):
    IO口一般使用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