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5Mentor 破解工具-让破解很简单-只需填写安装路径

楼主(2015-01-17):
安装帮助
1.首次安装mentor软件的话,安装前先运行一次Crack.vbs,路径空着就行。完软件完毕后需要再运行Crack.vbs一次,这次要填写上软件安装路径。

自动生成LICENSE.DAT文件如下图,用记事本打开看XXXXX是否是你的电脑名,没有需改成你的电脑名

2.软件如果已经装好了,那直接运行Crack.vbs就行,在运行它之前切记一定要关闭关于Mentor的一切程序。
3.不要安装在名字中含有空格的文件夹下,默认最好了,Crack.vbs识别不了带有空间的文件夹名。
4.如果安装的计算机上装有多个网卡,需要禁用其它的只保留一个才行。否则在重启计算机后可能会出现没有许可的错误。还有一点就是电脑系统的时间确保要正确。
5.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以前添加过MGLS_LICENSE_FILE变量,需要在运行Crack.vbs之前删除掉,不然的话再添加变量名和值的时候会出现错误。

直到安装完成

网友(2015-02-26):
7.9.5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这个早都有的,你知道里面代码的意思吗

网友:
这个在坛子里是已经有了,无线网卡若不先关再PJ。那么,从待机恢复后就会提示无许可,上面的步骤重复一遍即可(这会记得先关无线网卡了)——死马当活马医撞对的,其实我不明白个中原因。
知道里面代码的意思的请解说下,谢谢!

网友(2015-04-03):
    怎么没有附件呢

网友(2015-10-22):
    附件在哪里?

网友(2015-12-30):
谢谢分享,今晚回家试试。

网友(2021-02-08):
在哪啊  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