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脉冲电路原理求教啊?有图

楼主(2015-01-17):
有一个速度脉冲检测电路,搞不懂原理,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SPEED_IN 是速度脉冲型号输入,SPEED_CHK是速度脉冲检测连接单片机

网友A:
楼主,把脉冲信号描述的清楚一些,什么电平,周期多少等。

网友:
面试也遇到那个D33,他能导通么?不懂

网友:
可以通吧,电感是储能元件,它的充放电方向不一样,我认为会通的。只是其他阻容电路不太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脉冲信号描述的清楚一些,什么电平,周期多少等。

输入的是矩形方波信号 低电平是0V 高电平是12V 周期是40MS左右,用实际示波器测C146下面一侧是200mV~12V,经过电容后就变为-600mV~6.4V.

网友B:
这个图也不难分板的哟!还可能分析得出来的,先输入为LC电路作为一个特定的电路与输入的方波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波形,D33的右边为+5V,此时波为+7V,当波进入下降时此时电压会下降,波形为下降有效,D33打开,此时为下降沿有效。进入下级进时到了D34会进行二次削波,保证电在5V之上。进入R96与电容,此时电容进行充电,当充到2.5V时,这时A3点的电压钳位大约在+2.5V~6.5V也是符合74HC4的正常输入幅度,Y3打开,光耦开始工作。在C146的右边有一个电路是+2.5V,R197与R198分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的是矩形方波信号 低电平是0V 高电平是12V 周期是40MS左右,用实际示波器测C146下面一侧是200mV~12V, ...

楼主,看不明白为何需要这样设计,如果楼主搞懂了,给我们讲讲原理。

网友:
嗯,为啥这样设计呢?我们也用speed sensor的,没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也不难分板的哟!还可能分析得出来的,先输入为LC电路作为一个特定的电路与输入的方波形成一个不规则 ...

  谢谢七楼详细的解答了,我这边也对着电路图好好分析了一下,L2和C144这个感觉和RC积分电路很像,D35  R193  R194这个我用低于3.3V的方波测试,发现被上拉到了4.4V左右,这个应该是起一个上拉的作用。D34个人认为是为了钳位电压到-600mV。R197和R198分压到2.5V应该是为了满足74H14正向输入阀值电压:VT+=1.6V,负向输入阀值电压:VT-=0.8V的条件,有不对之处希望各位指点指点了。
  顺便说一下,原来我们用的速度脉冲检测电路是用LM2903的比较器来做的,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小于方波幅度小于5V的时候不能检测,就换成现在的电路了。附图供各位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七楼详细的解答了,我这边也对着电路图好好分析了一下,L2和C144这个感觉和RC积分电路很像,D35  R ...

你这个比较器的电路有点问题,你的参考电压是2.5V,而你信号的分压也是0.5(两个10K,先不论上拉10K的影响)。
假设信号小于5V,自然没有办法比较,都是小于2.5V;大于5V分压大于2.5也就可以比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比较器的电路有点问题,你的参考电压是2.5V,而你信号的分压也是0.5(两个10K,先不论上拉10K的影 ...

就是这个原因就改为了最开始的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谢的!!!!

  呵呵,我们现在用的电路里面去掉了L2 C144 D33 这块,不知道这个电路具体的作用,在速度检测里面没加也没造成影响,能帮忙指点一下吗?因为公司里面原来的硬件工程师早就离职了,也没人问了。

网友:
请问是如何让钳位的啊?

网友:
还是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