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通过DXD与EE交互布局已经搞定,但有个VALUE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17):
    现在已经将orcad导到DXD了,而且也可以交互布局,可是有一个问题,
DXD里的Value值如何才能映射到EE里的器件里呢?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支持一下,坐等答案

楼主:
    新建了DXD,将之前的复制进去,再进行Forward Annotate  TO EE ,搞定,前提是要在CELL里增加一个value属性!

网友A:
    创维数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维数字的吧?

    嘿嘿,不是滴,比创维小好多的公司,

网友:
    好像知道你是哪个了,哈哈!

网友:
    关键地方打了水印,不过应该可以看出来

网友(2015-07-14):
    兄弟,能分享下orcad -->Dxd-->EE的教程不,准备开始转EE,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