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7.9.5安装出现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5-01-18):
系统是windows7 32位的,安装软件到后面会出项如下的错误,求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

不知道为什么添加不了图片,连附件都不行。

错误内容是MGC SDC Configurator
NOTE:The attempted PATH size has exceeded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Windows since XP sp2.

在Windows7 64位系统上安装成功了,但是在32位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问什么?

网友(2015-05-22):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添加不了图片,连附件都不行。

错误内容是MGC SDC Configurator

64位安装教程有吗   急求,617595187@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