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频域阻抗分析

楼主(2015-01-18):
http://www.chinafastprint.com/cn/newsdetail.aspx?id=921&ModuleNo=330402
请问下这里的频域阻抗分析是怎么做的 ,有人知道吗  求指导,有报酬

网友:
阻抗分析有很多软件可以做。从你的链接来看,不仅做了频域阻抗分析,还做了SSN的分析。你应该把你的问题说明白。只要是公共问题,不需要报酬的。

楼主:
我想做的是基于动态目标阻抗的频域阻抗分析,平常我们说的目标阻抗都是基于最大电流计算的,而实际上的电流是在频域内动态变化的,我想做的就是通过ibis模型提取瞬时电流频谱,然后计算动态目标阻抗,请问下 我需要怎么操作 有什么软件可以做啊

网友:
想法很好,而且有路径可以这样做。具体的算法不是特别了解。通过测试芯片的噪声。然后提取电源平面的S参数阻抗。二者相除就可以得到动态电流参数。用这个电流模型和优化后的电源平面相乘,就可以得到理论上优化后的噪声。这个动作可以用matlab完成。

楼主:
这个有人会做的,不是我的想法

网友:
想法是好的。
但是要理解下什么是目标阻抗,什么是回路阻抗...

网友(2015-04-02):
呵呵,该毕业了吧。工作找的咋样了。

网友(2016-12-30):
楼主后来知道怎么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