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热板的仿真与实测温升对比

楼主(2015-01-19):
制热板测试与仿真对比,自然散热条件下的温升对比,对绿油与亮铜也做了相关实测,在绿油和亮铜散热能力上,大部分人可能会说亮铜好,不过答案可能会让你失望,个人觉得并无定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为宜。

网友:
这个不是毛工以前发过的机器么0.0
阻焊毕竟薄,LED驱动板测试下来温度测量的误差都不止这点

楼主:
是同一设备,这是测试时的照片,请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板吗,是我特定设计的一个板哦,里面设计一样,不一样的就是亮铜和加盖绿油,

网友(2015-03-10):
看不出门道,楼主讲解讲解呢,谢谢

网友:
小女子还一直以为亮铜一定散热好呢,不理解,

网友A:
这个楼主还是要讲解一下的,为什么绿油会比亮铜散热来得好呢,介质属性?

网友:
请问LZ目前市面上使用的那种方式多一点,是否这也是一个商机

网友B:
求解释,还有在仿真与实测温度图里为什么有两个温度点明显偏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还是要讲解一下的,为什么绿油会比亮铜散热来得好呢,介质属性?

因此电路设计的是整板绕线均匀发热体,从传导率来说,亮铜和绿油基本相同,绿油板只是在亮铜表面增加一层绿油,绿油表面发射率可达0.9,
而亮铜则为0.04,所以绿油辐射散热能力要强于亮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解释,还有在仿真与实测温度图里为什么有两个温度点明显偏低呢?

此两点正好在板的边缘靠连接器和保险丝处,因那端没有绕线发热体,因此这端的温度偏低,

网友C:
这个板子辐射出去的能量,能占多大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辐射出去的能量,能占多大比例?

预估值辐射量与对流换热量大致相当,当然这个结论也不算严谨,会受温度影响。

网友:
还跟温度有关啊,不是很明白,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