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p封装 热仿真

楼主(2015-01-19):
1.        建模
cadence的sip或APD封装源文件,输出floeda文件。

打开Flotherm,新建工程,打开flopcb工具,导入上面的floeda文件,检查元件的属性(三维尺寸,材料,功率等),修正属性不对的器件,都没问题后转到flotherm工程文件中。

以上只是把sip文件导入到了工程文件中,接下来在flotherm中按照JEDEC51-2,51-7的标准搭建仿真环境。
给sip加mold塑封,测试PCB模型等。

2.        仿真
右键在模型上设置模型的各种属性以及网格划分等等

从Model菜单下依次设置各种边界条件,约束,流体属性,变量控制等等

从Solve菜单下依次设置求解控制等等

Slove/sanity check没问题后,就可以运行仿真了,Slove/slove。。。
仿真运行后,弹出仿真的监视窗口,可以看到残差曲线和监控点的温度,此监控点设置在封装内的两颗硅die上。
达到设置的收敛标准或迭代上限后,求解自动停止。

3.        后处理
运行flotherm的后处理程序,生成直观的温度场图,模型表面温度等等

Rja=(Tj-Ta)/P=(53.4-35)/0.144=127 (K/W)

为了改善散热,在substrate的下方加thermal pad加强散热, 结果节温为50度,对应的Rja为104,降低了约20%。

网友:
看起来不错,功耗还挺小的,不知道芯片尺寸多大,show 一张icepak下的IC级仿真图吧。JEDEC标准模型

网友A:
FLOTHERM看起来太复杂了。。。板级热分析我还是放弃了,直接走实物

网友:
flotherm 并不复杂,不要放弃,要与世界接轨,500强看起,仿真+实测比较好

网友:
这些过程 都在candence上完成的吗? 是16.几的版本  想做这么个仿真 还需要准备哪些。就指教

网友B:
这些过程 都在candence上完成的吗? 是16.几的版本

网友:
六七年前用flotherm手动建过模型,忘光了,封装的热仿真不复杂,应该是所有仿真里最简单的。

确实如此。热最简单,其次电磁,最难是流体、结构类的。

网友C:
不是candence , 是flotherm 和icepak ,不是不复杂,是没办法,没必要复杂,所以目前都是简化建模。

网友D(2015-03-10):
引用 网友A:
FLOTHERM看起来太复杂了。。。板级热分析我还是放弃了,直接走实物

器件级不懂,实物测量么?一般用啥仪器啊,结温啥的咋测啊?参考什么文件执行测量?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封装的啊,看云图还有ball?ball在flotherm里面咋简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封装的啊,看云图还有ball?ball在flotherm里面咋简化的啊?

这个是LGA,不是BGA,所以没有Ball。不是做封装的,外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过程 都在candence上完成的吗? 是16.几的版本

cadence是个eda软件,不能做热仿真的。要做热仿真,必须将eda文件转到热仿真软件里,比如flotherm、icepak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LGA,不是BGA,所以没有Ball。不是做封装的,外行了吧。

大牛,俺学习了,

网友:
太专业了,高大上。。。果断学习

网友(2016-03-22):
引用 网友C:
不是candence , 是flotherm 和icepak ,不是不复杂,是没办法,没必要复杂,所以目前都是简化建模。

版主有个问题请教:APD的mcm文件转成floeda文件后是不是只剩下每层的信息,WB打线不存在的?还有个帖子可否帮解答下,以下为链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amp;_dsign=02f94f0f

谢谢。

网友E(2017-03-23):
支持原创,尊重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原创,尊重知识。

Danny大师

网友:
楼主全才,,封装热仿真全会,牛

网友(2017-05-31):
引用 网友D:
器件级不懂,实物测量么?一般用啥仪器啊,结温啥的咋测啊?参考什么文件执行测量?

T3ster 可以实物测量,运用JEDEC测试方法测量,如有兴趣可联系我,我们实验室有一台,

网友(2018-04-03):
热仿真还没有涉及到,先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