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怎么快捷查看IC到每个DDR的布线长度?

楼主(2015-01-19):
总共有四个DDR,而Project Explorer只能显示出来IC到一个DDR的长度,
怎样才能快速查找IC到其它三个DDR的长度,

网友A:
PADS9.5的话,你可以设置虚拟管脚,然后选中某一个管脚对进行查看长度。

网友:
pads router->View->spread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9.5的话,你可以设置虚拟管脚,然后选中某一个管脚对进行查看长度。

吉米大师,你的书呢,你说不是到你那里了么,还没批量印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