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知道怎么依PIN 内径画一个SHAPE

楼主(2015-01-19):
各位大侠知道怎么依PIN hole内径画一个SHAPE以便导出DXF用?

网友:
可參考此帖,論壇有現成的工具及變通方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2271-1-1.html
也有我寫的一支程式,無加密,有註解,可以參考看看(ps.函數只適用16.3以上)
我的方法是先取得pin屬性,如是鑽孔,座標,偏移,旋轉,形狀等
若為圓形,可直接用axlPathStartCircle取得路徑
若為橢圓(長方形+半圓)或方形,取得長方形的四個角落,用 axlPathLine, axlPathArcCenter...等函數取得路徑
最後用axlDBCreateOpenShape依剛才的路徑畫出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