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MHz的频点辐射超标因为400KHz的开关电源吗?求解!各位大侠!

楼主(2015-01-19):
96MHz的频点辐射超标因为400KHz的开关电源吗?求解!各位大侠!

网友:
开关电源源引起的通常会整个base都抬高,不会只有一个点。我认为是单独某个芯片的电源去耦不行或者由此电源供给的I2C或者其他串行线引起的。

网友:
1.有可能是电源平面某个频点谐振较大,谐振区域刚好有96MHz附近的基频信号;
2.CPU的驱动能力过强,负载较轻导致信号过冲过大,高频分量增加,导致EMI;如很多芯片有不同驱动强度,这个和负载大小,走线等相关;

网友:
建议做SI、PI仿真验证......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大侠,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最后定位就是DC-DC电源模块的问题,通过滤波和屏蔽解决的,但很想从理论得以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大侠,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最后定位就是DC-DC电源模块的问题,通过滤波和屏蔽解决的,但很 ...

试试分析带vrm的10MHz以下的PDN+resonance分析。可以很快找到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分析带vrm的10MHz以下的PDN+resonance分析。可以很快找到原理。

 谢谢!我想点办法!

网友B:
    某个频率的超标可能是某信号的N倍谐波,96MHZ/0.4MHZ=240,不知这样能不能解释得通?

楼主(2015-03-03):
引用 网友B:
某个频率的超标可能是某信号的N倍谐波,96MHZ/0.4MHZ=240,不知这样能不能解释得通?

貌似说不通,呵呵!

网友:
    开关电源的EMI最高频谱可能达到300MHZ,理论我也不清楚

网友:
    谈谈经验
    应该怎么做
    理论基础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点办法!

    版主可以说明下,具体是在DC-DC电源的哪个位置做的滤波和屏蔽吗?最好有个示意图。我目前也有个案例,做EMC摸底实验时有个58MHZ的频点压线。主板是别的同事做的。目前发现了一个电源的PHASE点高频分量很严重,示波器使用20M和全带宽测出来的波形差很多。目前我已经把那个电源做了整改,整改后示波器使用20M和全带宽测出来的波形差别不大了。下个月等着去做EMC实验,不过因为我对EMC实验没说明经验,所以看了你的帖子,特地来请教下。

楼主:
    主要是在DC-DC电源模块上机壳上增加一个屏蔽罩,注意屏蔽罩接地的处理,由于保密的原因,不方便把图片发上来,请多包含!同时要注意滤波的处理!

网友(2018-09-11):
    看拼点应该是输出端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