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走线线序调整问题咨询

楼主(2015-01-19):
    我们在layout DDR的时候为了走线更顺,会去调整数据线的线序。在这里需要注意些什么。是否只能在同一组里的8位数据信号之间才能互换?

网友A:
    要注意有些数据线有特定的作用,不能随便换,具体看芯片要求吧。
    一般是同组之间整组互换,例如0~7与8~15整组互换;
组内交叉互换,例如0~7中的data1与data2互换;
    不可在组间交叉互换,例如0~7中的data1与8~15的data9是不能互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有些数据线有特定的作用,不能随便换,具体看芯片要求吧。
一般是同组之间整组互换,例如0~7与8~15 ...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受教了

网友:
    所有我pin交换一定要看使用chip的datasheet,如果换pin,一定要喝电路设计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沟通,免得最后调试不通过

网友:
    学习了 现在正在做DDR的 ~

网友(2021-10-22):
    一般的话CLK只能换到CLK的PIN脚上,8位换8位

网友(2022-04-11):
    数据线组内互换,组与组整组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