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创建PCB封装,部分焊盘加载失败

楼主(2015-01-20):
    安装书上例程一步步设置,最终焊盘加载失败,楼主尝试其他类型的焊盘,有的能成功加载,有的则不能,都是选择的软件原始的焊盘,求解原因。
    目前已排除原因:焊盘库路径错误。
    谢谢指导。

    焊盘库设置

    焊盘库设置

    via成功

    via成功

    bga失败

    bga失败

网友A:
    看命令栏的提示,貌似pad的层与当前的层不一致。
最好在Padpath中加入一个路径“..”,表示当前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命令栏的提示,貌似pad的层与当前的层不一致。
最好在Padpath中加入一个路径“..”,表示当前目录。

1.由于是示例当前目录为空,谢谢。
2.pad层设置在哪里,我是参照书上例程没有发现相关设置指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由于是示例当前目录为空,谢谢。
    2.pad层设置在哪里,我是参照书上例程没有发现相关设置指出。

不知道你看的是哪本书,你的pad文件从何而来。用Pad Designer程序打开pad文件看看层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看的是哪本书,你的pad文件从何而来。用Pad Designer程序打开pad文件看看层的定义。

    《Cadence 印刷电路板设计--Allergo PCB Editor》
pad文件是安装软件是自带的,我刚刚尝试更换其他焊盘都能成功加载,不能成功加载的三个焊盘是bgapad.pad bgapad_wbd.pad bgapad_wbu.pad ,Pad Designer能够预览这个焊盘。

楼主:
    这个是bagpad的属性。

    bgapad

    bgap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bagpad的属性。

把两边的Layers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边的Layers截图看看

    麻烦了。

网友A:
    你这个Pad的Bgn层名为Bot_Cond,跟你实际封装的层名肯定不一样,直接在这里改成BEGIN LAYER,然后保存pad,再试试吧。
另外注意这个Pad没有定义Soldermask_Top数值,加工时,这个焊盘上会有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Pad的Bgn层名为Bot_Cond,跟你实际封装的层名肯定不一样,直接在这里改成BEGIN LAYER,然后保存pad, ...

你好,我尝试将原定义的BOT_COND修改为BEGIN LAYER 并且添加Soldermask_Top为BEGIN LAYER 尺寸+6.然后保存文件,发现再次打开文件,修改没有生效,我尝试覆盖保存也不成功。
于是我自己创建了一个焊盘,加载完全正确了。发现自己过分依赖已有的东西了,这些东西的正确性自己无法判断就陷入死循环了。
    还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会出现保存成功却未生效的?
2、Soldermask_Top比BEGIN LAYER大多少合适?
    谢谢斑竹不吝赐教。

网友A:
    是不是pad文件为只读属性?一般从光盘复制过来的文件自动就带有只读属性。或者你可以把pad另存一个名字试试。
    Soldermask_Top一般比BEGIN LAYER大5~6mil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ad文件为只读属性?一般从光盘复制过来的文件自动就带有只读属性。或者你可以把pad另存一个名字试试 ...

    嗯嗯。修改成功了,谢谢,问题完整解决,学习了。

网友:
    这是pad没有加载成功,你看看你所设置的路径下有没有你这个没有加载成功的封装的padst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