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振,拆开后有红色液体

楼主(2015-01-20):
各位大神,我司生产的板子有1%的概率晶振不振,拆开发现PCB板上和晶振底下会有红色液体状的东西,不知道这个是啥原因,买的也是正规代理商的整盘物料,不存在拆机,还是台产的晶振,大伙谁能帮我解解惑。

楼主:
不是红胶,我们没用红胶的

楼主:
功能正常的板的晶振就不会这样

网友:
晶振怎会有这种颜色?象颜料一样。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上的液体?

网友:
那你找晶体供应商吧。

网友A:
不会是焊接的时候点的胶吧??

网友(点评):
我也是這麼認為。SMD焊接时候点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焊接的时候点的胶吧??

这个你可以找工厂确认下,但是我估计晶振不起振不会是这个原因吧。1.看硬件设计是否合理。2.考虑是否器件本身有问题。(以前公司有过这样的例子,晶振一批料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晶振的问题的,因为他有1%的不良99%良品的,肯定是晶振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