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器种类大全

楼主(2015-01-20):
散热器不仅仅只有简单的铝型散热片,或硬工俗语“冷板”,小小归纳了下各种散热器,

楼主:
    科普科普,对于散热器,如果简单的理论学习,不做产品项目的话,会觉的没什么看的,但对于实际项目应用时,可能会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

网友:
    版大能否介绍一下热电制冷的常识,我看pdf最后一页似乎是热电制冷。
比如常用在哪里,能降温多少,耗电量,使用寿命什么的。我只是听说过,所以问的很外行呵呵。总之来点儿大致的就行哈。

楼主:
应用领域:空调,饮水机,冰箱,导弹,雷达,海陆空,红外成像,医疗,。。。。。。。。。。。(省1万字先)
特点:
1,        通过电流控制,可高精度控制温度,加上温度检测控制手段,容易实现遥控,
2,        可快速制冷,反接电源即可制热,
3,        制冷效率低,本身发热不少,需要加散热器,
寿命:寿命跟温度控制方案有很大关系,为了控制在某个温度下工作,经常需开关模式对寿命影响很大估计一般2年的样子,
一般冷热面的温度差最大可60°C左右。
因为制冷效率低,耗电相对较大,

网友:
    额,看来是个高大上的制冷方法了,成本和消耗都不低啊- -

楼主:
    设计时不能乱用TEC ,比如,自然散热的VPX系统,由于本身发热很大,从而使整机的热量上升,增加散热难度,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应用也需注意。

网友(2015-03-11):
    很全面,专业,石墨片散热器效果怎么样呢,求解说

楼主:
    @南飘郎, 石墨散热片很脆,可靠性如振动不怎么好,其传导性有方向性,优点是轻,散热比较好。

网友(2016-01-06):
引用 楼主:
    应用领域:空调,饮水机,冰箱,导弹,雷达,海陆空,红外成像,医疗,。。。。。。。。。。。(省1万字先 ...

    反接电源极性应该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制吧?否则这边还热呢,突然变冷,一般材料都无法抗拒这样的温差变化吧。呵呵。如有不当,请LZ担待。

楼主:
    是的,温度会慢慢变化,

网友(2017-03-14):
    涨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没有散热好,又便宜的散热器,求推荐

网友A(2017-08-02):
    简单的散热器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散热器介绍。

目前市面上散热器,大概有如下
1,铝挤散热器
2,压铸散热器
    3,铲 齿散热器
4,扣合fin,
5,焊接,
6,热管,均温板,
    7,水冷散热器,
    。。。。。。

网友(2017-11-24):
    冷知识,学习下

网友(2018-01-17):
    看看散热如何处理

网友(2018-02-23):
    科普科普,对于散热器,如果简单的理论学习

网友(2018-04-28):
谢谢群主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来看看,希望有帮助

网友(2018-08-01):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看了一下,确实是不错的资料啊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