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频域分析

楼主(2015-01-20):
    刚刚开始接触sigrity仿真,我理解频域分析法(powersi)是不是不需要考虑输入的信号是什么,而时域分析(speed2000)需要考虑输入信号.。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频域分析法:就是X轴是频率,Y轴则是你关心的数值,即在不同频率下的数值变化。
    时域分析法:就是X轴是时间,Y轴则是你关心的数值,即在不同时间下的数值变化。

网友A:
    其实是都有输入信号的。频域模拟的其实就是网络分析仪的测试。
两个打入的都是高斯脉冲,根据上升时间和测试总时长来确定频域的测试带宽和步长。
    首先你要记住一个概念,时域为真实存在的,而频域是通过数学的方法分析出来的,是将时域的信号能量做傅里叶分析后得到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都有输入信号的。频域模拟的其实就是网络分析仪的测试。
    两个打入的都是高斯脉冲,根据上升时间和测 ...

感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