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做过开关电源,请给点意见。

楼主(2015-01-20):
    图中是220V转5V,0.6A的一个开关电源设计。没接触过这一块,是在网上找的一个充电器的电路,是否可靠请大家指点一二。
    另外,C7、C3和C5这两个电容用普通0603电容?
物料大部分都选好了,准备回来测试。

    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网友A:
    0603肯定是行的啊!必须得0805的哟!!!这个是有功率的。要不会烧坏的。这个是经验的。

网友B:
    楼主,高压电路不要忙着抄,会有生命危险的。
这个是RCC电路,你可以先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03肯定是行的啊!必须得0805的哟!!!这个是有功率的。要不会烧坏的。这个是经验的。

    恩,用的0805。我是想确认下用这种贴片的就可以,还是需要跟C2、C8那样的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压电路不要忙着抄,会有生命危险的。
这个是RCC电路,你可以先研究一下。

恩,这个电路的很多部分工作原理弄不太懂,模电水平真的不好。还请大神帮忙审核审核,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这个电路的很多部分工作原理弄不太懂,模电水平真的不好。还请大神帮忙审核审核,谢谢~

    俺不是大神,我对这种高压电源也是小白,
    我被高压电源电过几次,所以现在不感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不是大神,我对这种高压电源也是小白,
我被高压电源电过几次,所以现在不感兴趣了。

呵呵,我会将220V先处理下再测试上电,应该不会被电。

网友:
    C2与C8可不是一样的电容的啊万万不能乱用的啊!C8是电解电容的,还是400V的,体积很大的那一种的,C2就是安规电容的,是不同的啊,如果是C8用成了陶瓷电容,会爆炸的。你不了解这个电路万万不要去试的。

网友C:
    C2  C8要1206的,否则耐压不够。其余的阻容最好0805,因为这种一般是过波峰焊,0603焊盘小不好上锡。还有220V整流后滤波一定要电解电容,并且同耐压容量体积稍大的好。这东西分析工作原理不复杂,就是篇幅太长,没那时间。还有你变压器同名端画错了。按这方式绕制不会工作

网友D:
    彩色電視機的 A3 開關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  C8要1206的,否则耐压不够。其余的阻容最好0805,因为这种一般是过波峰焊,0603焊盘小不好上锡。还有22 ...

恩,C2、C8用的陶瓷电容,其它非电解电容的用的0805,220V整流过来用的C6这个电解电容滤波的。变压器同名端连接错误?没有吧,还望具体指出,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C2、C8用的陶瓷电容,其它非电解电容的用的0805,220V整流过来用的C6这个电解电容滤波的。变压器同名 ...

同名端没错,我没仔细看。基本没问题。可以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彩色電視機的 A3 開關電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电视机是RCC电路,现在基本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名端没错,我没仔细看。基本没问题。可以开搞

恩,物料都快到了,已经开搞~

楼主:
    测试遇到问题了,变压器的前端没有电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遇到问题了,变压器的前端没有电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滤波电容有电压没?说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有电压没?说具体点。

我用30V,50HZ的交流电输入做的实验(用再高的电压也同样没有电压),滤波电容C6 4.7uF/400V两端电压测得为56V左右,目前Q1 IRF830部分应该是有问题的,Vds=+51.5V,Vdg=+51.46V,Vgs没有电压,也就是管子没有导通,是什么原因,不是给了正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30V,50HZ的交流电输入做的实验(用再高的电压也同样没有电压),滤波电容C6 4.7uF/400V两端电压测得 ...

    你用示波器抓下开关管启动瞬间有启动波形没,有就说明是反馈环路出问题,包括辅助绕组和次级绕组的方向,反馈环路元件。如果没有,就是GS短路或G连接的器件短路。这玩意很简单,一般不工作都是变压器相位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