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防拆板的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15-01-21):
不能是手动画的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画的

没有简便点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简便点的方法吗

请人画

网友:
还有这么恐怖的板子啊,防拆?

网友:
这种板怎么用来防拆,楼主能解释下吗?

网友:
防拆?介绍下呗

网友:
这种板子是POS机上的柔性板,防拆用的。

网友:
刷卡机 一般都是银行发行的,拆坏了自行的掉电清空内存数据。

网友:
手工画的,厉害.頂嚇.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mash线吧

网友:
突然想到PADS可以加入一个MASH走线填充功能,设定规则后自动用走线填满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