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PADS9.5 ROUTER保存就不能响应!以前没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5-01-21):
我在ROUTER里布线想保存下在到LAYOUT去,结果就成这样了(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还有我移动元器件的时候,放置后不显示元器件,刷新一下才能看到。布线也会这样!
谁有遇到同样的情况吗?
  怎生成了俩个这样的文件

网友A:
文件数据库有问题。键入I键进行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数据库有问题。键入I键进行整理。

谢谢Jimmy!
  后来我发现是只要从库中更新俩个元件就会这样!
     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变成这样的呢?(我的误操作,还是因为我建封装库错误呢)
  我希望能在原理上理解、解决问题!

不行哦!我进行数据库测试直接未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