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信号到底走表层好还是内层好?

楼主(2015-01-21):
有的说走表层好,没有其他层信号干扰;
有的说走内层好,临近参考平面
哪种说法正确?

网友A:
    1. 有完整的参考平面,最好的地平面.
    2. 信号线尽量短,是否需要拉等长
    3. 与其他信号线保持足够的距离
    4. 阻抗匹配。
放在表层可能会对外辐射,若对EMC要求较高,在满足上述条件下,优先考虑内层。

网友B:
    顶一个,内层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有完整的参考平面,最好的地平面.
2. 信号线尽量短,是否需要拉等长
    3. 与其他信号线保持足够的距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内层优先

网友:
    走在内层,要打很多孔,过孔会导致 ESL和ESR增大,

网友:
    如果是有小量的信号线的还是见意走表层的,要不会出现很严重的EMI,布不好的话只能做实验板用不能做为量产板子来用的。这个依情况而定的。6楼说得极对的。

网友:
    学习了,这大量过孔是怎么个定义法? 就直接拿现在2片,4片DDR3来说吧,若全部走内层会造成6楼所说的问题?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看着简单,其实不好答,什么叫敏感信号,这个让很多人纳闷,晶振出来的信号是不是敏感信号?时钟信号算不算敏感信号?模拟信号算不算敏感信号?高速串行信号算不算敏感信号?等等。对于晶振出来的信号,通常会说短一点,尽量在表层直接到IC端就好了。对于高速串行信号,在比较长的时候,我们通常说走内层,为的是减少FEXT,如果trace比较短,那么就直接走表层就i好了。所以楼主应该说明白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看着简单,其实不好答,什么叫敏感信号,这个让很多人纳闷,晶振出来的信号是不是敏感信号?时 ...

    学习了!我的意思就是一些重要的信号,比如时钟、高速信号、射频信号等

网友:
    高速信号可以打两个过孔,比如USB2.0以及HDMI-1080I,至于1080P的就没有测试过了。

网友:
    看什么信号 就像射频信号最好布在表层

网友:
实际做的过程中这个还真不好说。理想与现实有差别的,视情况而定吧。

网友:
尽量内层,从干扰的角度

网友:
没有遇到过走表层和走内层有区别的情况。所以表层和内层都是一样的。如果真的在表层走线受到的电磁场干扰很强的话,那在表层基本上除了一些电平有效信号之外的绝大多数信号都不能走了。
只要控制好匹配和线路阻抗,就可以保证接收端的信号质量。拉开和其他信号间距,保证没有串扰。保证完整参考平面可以减少emi问题可能性。

网友:
  • 有的说走表层好,没有其他层信号干扰。
    對!
  • 有的说走内层好,临近参考平面。
    你對!
  • 哪种说法正确?
都對!

网友:
還真的有人閒到做板子去測試比較。

网友(2015-02-28):
    搞清楚外层与内层走线的特点,根据信号的特性作选择:
外层:
    优点:
1、信号的速度快
2、同样的层叠,满点相同的阻抗要求,表面走线可经很宽,这样衰减更小。
3、衰减更小。
4、过孔更少。
    缺点:
EMI问题(差线走线可以有效解决),绿油厚度不均的问题,易被干扰,串扰大,要求线间距较大。
内层:
优点:
    1、有效解决EMI问题,
    2、没有绿油,
3、布线空间大,好布线
4、不易被干扰,串扰小,要求线间距较小。
缺点:
    1、衰减大
2、过孔多
    3、走线较细
    4、信号的速度较表层慢
    一般情下好,如果是10GbpS以上的信号,我优先走表层!
其它的,请高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