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allegro库器件无法勾选怎么搞定!

楼主(2015-01-21):
请教大神:allegro库器件无法勾选怎么搞定!

网友A:
会不会是没有库文件呢?

网友B:
    不是没有库文件,,可能是装在win7下的版本。。

网友C:
    是不是库文件不全。

网友D:
    软件BUG,请下载最新hotfix。如果是win7用户,可以试试把系统文本调为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没有库文件呢?

有库文件的,已经识别了,但是无法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没有库文件,,可能是装在win7下的版本。。

后来重装了一下,软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库文件不全。

    不是的,可能是Win7系统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BUG,请下载最新hotfix。如果是win7用户,可以试试把系统文本调为默认值:

    谢谢!  我觉得可能也是这个问题。
           因为装Cadence的时候,字体是比较的大的那个,后来我修改成了默认的字体,又重装了下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