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合路的问题

楼主(2015-01-21):
问个小白问题:一般两路射频信号合路都是用combiner/splitter,为什么不能两路trace直接合在一起呢?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意思的问题...
那么我也有个疑问:
50ohm和50ohm并联后等于多少呢?

网友:
等于在问:猪和牛为什么不关在一起 ,养在一起会出问题,所以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