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MM的BGA封装无法走线(间距太小),求方法。

楼主(2015-01-21):
我的板是1.0MM,BGA部分的过孔只能设置为0.1的过孔,可是板厂说做不了(板厂的过孔最小为0.2MM)。不知道大家有好办法没有。

网友:
换家能做的板厂就行了 比如欧姆龙 激光过孔都能做 0.1mm不算难事情的

网友A:
0.4MM的BGA封装采用通孔设计实现不了喔,必须采取激光盲孔设计啊!激光孔按4/10MIL,埋孔按8/16MIL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MM的BGA封装采用通孔设计实现不了喔,必须采取激光盲孔设计啊!激光孔按4/10MIL,埋孔按8/16MIL设计.

激光孔按4/10MIL,板厂说0.1MM板太厚,做不了,找了6家都做不了。郁闷

网友:
你问下方正,深联,兴森看人家能做不?这个貌似可以吧,只是个别厂家做不到。

网友:
板厚1.0MM,激光孔4/10MIL,現在很多板廠可以做的!

网友:
你是设计的双面板么?

楼主:
四层板,如图这样设计怕电流不够,而且间距只有3Mils(板厂有困难)。

网友:
你的图示设计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如果找不到加工厂的话,我帮你打。

网友B:
可以請問您,紅框處的pad,您是建多大的尺寸?謝謝!另外請問這有規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請問您,紅框處的pad,您是建多大的尺寸?謝謝!另外請問這有規範嗎?

紅框處的pad宽为0.15MM,长为0.23MM.       规范没有eMMC芯片以前这样设计过,没有问题。

网友:
pad宽为0.15MM,长为0.23MM;有过批量试制吗

网友:
pad宽为0.15MM,长为0.23MM;有过批量试制吗?会不会生产良率不高?

网友C:
    EMMC 啊 这种记得是直接删除空焊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EMMC 啊 这种记得是直接删除空焊盘的。

删掉空焊盘的做法 是比较折衷的设计方法,我们在高密度,比如S3C6410核心板设计中都采用过。

网友A(2015-05-12):
引用 楼主:
    激光孔按4/10MIL,板厂说0.1MM板太厚,做不了,找了6家都做不了。郁闷

能做的板厂比较多了,我司也是可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孔按4/10MIL,板厂说0.1MM板太厚,做不了,找了6家都做不了。郁闷

    有一部分可以做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紅框處的pad宽为0.15MM,长为0.23MM.       规范没有eMMC芯片以前这样设计过,没有问题。

    这个EMMC我们焊盘都是做成圆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层板,如图这样设计怕电流不够,而且间距只有3Mils(板厂有困难)。

    看这样的出线应该不用打激光孔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做的板厂比较多了,我司也是可以做!

请问你是板厂的吗?我有问题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板厂的吗?我有问题请教。

    我是板厂技术人员,请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板厂技术人员,请说吧!

我要做90欧的阻抗,板厚为1.6MM.如图红色部分参数对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要做90欧的阻抗,板厚为1.6MM.如图红色部分参数对吗?谢谢了

你所说的应该是双面板的阻抗,双面板的阻抗设计均采用共面阻抗设计,D值不要那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