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heck铜皮的问题

楼主(2015-01-21):
给位大神,如图描述,每次出gerber时候check 铜皮会显示这些黄色小圆圈,有时候会影响出gerber,有时候不会,特来请教大神,这个圈圈描述的是什么意思,好歹是DRC可以看得到是什么跟什么的错误,有人知道不,

楼主:
本人出的是5x5的网格铜皮!

网友(2015-04-08):
没人理这个问题啊

网友:
之前从没见过,也没有check过shape。刚才拿之前的工程文件check了一下,发现和楼主图中一样出现了圈圈。show出来是在:MANUFACTURING的SHAPE PROBLEMS(shape问题)层面。求大神解答。但是出geber的时候,该层面Film不要添加这个层面,出出来应该没问题。

网友:
check铜皮,如果太小直接干掉,gerber不出来,然后gerber直接完蛋,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这个功能是检查铜皮最小宽度是否满足所设置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