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写个简单的Skill,或者教下我也行,谢谢啦!

楼主(2015-01-21):
10金币
  大神你好,我需要将allegro里的位号第一个数字前加一个字符(如R123,FB123 修改后:R-123,FB-123),其它字符都不变,然后可以反标到原理图,不知道是否能实现,在这先谢谢啦! 如果可以愿意出RMB。

网友A:
临时写了一个,请下载附件中的Skill使用,执行命令为EDA365_APP001,另外Rename的同时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file.swp文件,用于在OrCAD中进行反标,PS:OrCAD下未测试。欢迎反馈意见。
代码如下:
;*********************************************************************
;Function:                                EDA365_APP001
;Description:                            Rename Refdes
;Company:                              EDA365.COM
;E-Mail:                                     myeda@qq.com
;Release Date :                         2015-01-22
;*********************************************************************
axlCmdRegister( "EDA365_APP001" 'EDA365_APP001 ?cmdType "interactive");general/interactive
defun( EDA365_APP001 ()
prog(()
        sFile = "./File.swp"
        pFile = axlDMOpenFile("TEMP" sFile "w")
        rexCompile("\\([a-zA-Z]+\\)\\([0-9]+\\)")
        fprintf(pFile ".Section1 GateAndPinSwap\n")
        foreach(dbComp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sRefDes = dbComp->name
                when(rexExecute(sRefDes) && (sNewRefDes = rexSubstitute("\\1-\\2")) && axlRenameRefdes(sRefDes sNewRefDes)
                        fprintf(pFile "CHANGEREF %s %s\n" sRefDes sNewRefDes)
                )
        )
        fprintf(pFile ".End\n")
        axlDMClose(pFile)
        axlUIWExpose(axlUIViewFileCreate(sFile "Swap File" nil list(56 32)))
)
)

641 Bytes,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网友B:
用正则表达式分离出字符和数字,然后再加上你需要的字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正则表达式分离出字符和数字,然后再加上你需要的字符就可以了

你好,还是不会,能帮我写下吗?谢谢啦

网友B:
关键函数:rexCompile rexExecute rexSubstitute,会一点编程,有了关键的思路和函数,多试一试肯定可以的。

网友:
之前看过附件里的修改位号的办法,还是蛮好用的,至于批量修改,你可以先用excel实现替换,最后按照pdf的步骤去实现。至于skill么我也不会写~~
有人写了的话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函数:rexCompile rexExecute rexSubstitute,会一点编程,有了关键的思路和函数,多试一试肯定可以的 ...

谢谢啦,还是比较难实现的

网友:
    不需要和原理图中的位号保持一致么?

网友C:
    以后不方便检查啊,如果这是必须的操作的话,直接在原理图里面处理好不就行了么?
    再说了,如果添加了这么一个符号,那么在调整丝印的时候,这个不是特别必要的字符就会额外占用一个字节,增加长度,反而会增加调整丝印的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不方便检查啊,如果这是必须的操作的话,直接在原理图里面处理好不就行了么?
    再说了,如果添加了这么 ...

    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加好后需要反标到原理图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写了一个,请下载附件中的Skill使用,执行命令为EDA365_APP001,另外Rename的同时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 ...

    版主,非常感谢,太好用啦 !   牛!!!

网友D:
    怎样反标到原理图中去呢,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样反标到原理图中去呢,求指导?

    通过OrCAD中的Back annotate来进行反标

网友E(2015-08-22):
引用 网友A:
    临时写了一个,请下载附件中的Skill使用,执行命令为EDA365_APP001,另外Rename的同时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 ...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版主大人,我写了一个修改位号的程序,分别在板A和B中使用,A和B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修改了原理图后导出的不同版本,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是程序的运行时间相差巨大。基本上A板每秒可以修改几十上百个器件,而B板只能修改几个;如果把B板中的器件完全删除,再运行这个程序,运行时间就会很快,或者把B板中所有器件的位号重排以后换个前缀再重排一次,运行也很快。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请版主指点一下,非常感谢。下面附上程序代码:
    1. axlCmdRegister("test",'RenameRef ?cmdType "general")
    2. (defun RenameRef ()
    3. (prog () allComp =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4.             n_comp = length(allComp)
    5.             i = 1
    6.             foreach( comp allComp
    7.                         refdes = sprintf(nil "SYM%d" i)
    8.                         axlRenameRefdes( comp refdes)
    9.                         axlUIWPrint(nil "%d / %d complete..." i n_comp)
    10.                         i++
    11.             );foreach
    12. );prog
    13. );defun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版主大人,我写了一个修改位号的程序,分别在板A和B中使用,A和B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 ...

这个可能需要A B板的文件来做调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