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分配电源完整模型的时候出错了,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5-01-21):
用Hyperlynx软件进行PI仿真的时候,分配电源完整模型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错误,
Reference Net没办法添加,求高手解答是什么原因。Stackup好像没有问题呀。。

网友A:
power supply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supply没设置

这里是这样设置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设置没问题,那么问题就出在你的板子上。你有两块以上的大面积铜吗?
另外如果DC drop仿真不需要指定reference net,reference net仅针对交流信号。
你直接放.hyp好了,这样没法看,不用担心泄密,.hyp文件出不了gerb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