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DC电源芯片的内部工作原理是怎样的,求解

楼主(2015-01-22):
谢谢

网友:
    升压或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反馈

    有没有内部电路图,详细说下

网友:
    DCDC 只有三种拓扑,网上一搜大把。

网友:
    这个问题麽,找本电源书看看,有个概念

网友:
    buck、boost、 buck/boost 电路。这三种基本电路。具体可看:http://www.baike.com/wiki/%E5%BC ... 0%E5%8E%9F%E7%90%86

网友:
    形象一点就是我们打开水管,看到水流大了就会调节阀门减小水流;
    我们看到的水流大小就是采样,转动阀门就是反馈

网友:
    反馈控制还是比较复杂的,AC-DC,DC-DC,拓扑不一样,控制器结构,算法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