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么建立不规则焊盘

楼主(2015-01-22):
AD中,怎么建立不规则焊盘,如:建立个通孔的焊盘,但Top面焊盘建成长方形,且向一边偏移。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page=1#pid697665
看下这个帖子估计会对你有一定的启发,不过我估计你要做的没那么复杂可以把上述帖子里的polygon用fill来代替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65&page=1#pid697665
看下这个帖子估计会对你有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265&page=1#pid697665
看下这个帖子估计会对你有 ...

我仔细看了那个帖子,我有个疑问?铺上的铜怎么和焊盘associate。不和焊盘associate怎么加Net定义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哦

网友B(2015-04-17):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了那个帖子,我有个疑问?铺上的铜怎么和焊盘associate。不和焊盘associate怎么加Net定义

这个和pads不一样,不能关联,下面的大焊盘其实不是在库里做的,而是在pcb里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pads不一样,不能关联,下面的大焊盘其实不是在库里做的,而是在pcb里做的

原来如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