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在Report BOM的时候,相邻位号会合在一起显示,请问如何设置单独分开?

楼主(2015-01-22):
首先,我的Report BOM 设置如下:参考附件Format设置

其次,回来的BOM 参考附件:

红色框的都是相邻位号合在一起的,请问如何设置才能把这个分开??
感谢大神!!!

楼主:
补充,我用的软件是PADs logic 9.2......
希望万能的论坛能解我之忧!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我用的软件是PADs logic 9.2......
希望万能的论坛能解我之忧!
感谢~~~

软件自带的无法解决, 需要使用脚本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自带的无法解决, 需要使用脚本来处理.

什么脚本?是VB 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脚本?是VB 吗??
谢谢

网友:
这样不行的, 会变成每个元件号都开一行, 不方便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