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制程问题

楼主(2015-01-22):
有一个项目, 需要PCB侧面刷成黑色.1.6mm的PCB, 侧面1.6mm厚的地方需要做成黑色, 刷阻焊油什么都可以, 问了几家板厂都做不了,  有没有哪位高手有建议?

楼主:
四个侧面都要加, PCB板厂做不了看来我们只有用油性笔自己一点一点涂了, 但是量产以后就麻烦了.

网友:
    弄些油墨在盘中,每个PCB板手工去染。话说要这么奇怪的要求

网友:
    这个只能是手工用员工一个一个的去弄了,因为要拼板的,是合在一起的这个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
    好奇怪的要求。。。

网友:
    什么产品还有这样的要求

楼主:
    确实是比较奇怪的要求.

网友:
    要别人做黑色,人家都会不爽,你还要四周都做黑色,还让不让人活呢。不过我建议使用材料颜色深一点的,看上去就像黑色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要求,希望有奇迹出现

网友:
    等有黑色的板材时候吧

网友(2015-04-02):
    不是不能做,而是你花多少錢讓他幫你做?你有多少量可以說服他幫你做?

    直接在製板時連帶處理應該不可行,可能需要在成板後人工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