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之UV固化

楼主(2015-01-22):
       在一些产品表面可以看到很亮很光滑的一种效果,而且壳体表面的字体或LOGO好像都被覆盖在下面,自然的形成了一层保护,这种技术的处理就是所谓的UV固化技术。

网友(2015-03-10):
谁知道苹果logo是怎么表面处理的呢,还发光,

楼主:
苹果logo这种光亮的效果其实可以通过几种工艺方式可以加工出来,比如电铸模具件电镀,金属抛光。为了确保加工效率及效果,苹果logo标志的效果采用的是抛光机加工而成。
铝合金抛光机是一种用来加工铝合金工件的平面抛光机,跟一般的电动抛光不同,机器稳定,加工效率也更好,精度更好。

网友A:
UV固定通常使用在塑胶产品表面处理中,是否可以使用在金属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固定通常使用在塑胶产品表面处理中,是否可以使用在金属表面?

这是一个可以推广的研究,目前市场使用UV固化应用在金属上的很少,仅听说用于一些金属的防腐,我也不了解。

网友(2017-03-27):
我也去问了一下一些使用UV漆的厂家,控制不良率也跟产品设计有很大关系

网友B:
UV 一般应用在哪些产品种类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UV 一般应用在哪些产品种类多点

UV是一种透明的油漆,消费型电子产品更多采用UV漆,但高大上的同样使用,比如钢琴

网友(2017-11-14):
回复看看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