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测量问题

楼主(2015-01-22):
在AD9中量尺寸时为什么有时能捕捉到PIN的中心点,有时又不行?

网友A:
在AD10里面shift+E可切换是否捕捉中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D10里面shift+E可切换是否捕捉中心点

新版本中 捕捉功能选项有所增强,除上面快捷键操作外,建议打开设置窗口查看更多的捕捉设置参数
Design/board options下

其他提示:捕捉对象有时需要切换在相关的层才可捕捉,或许你的捕捉失效只是层切换不当导致。

借助捕捉有利于准确位置的放置,但也不妨去了解下 栅格的正确利用,相关的参考说明帖不妨去 pcbbbs 看帖子

【给初学3-1】off grid 不值得困惑初学者的警告_[中国印制电路行业排行榜]
链接地址略,新任版主不建议有外链链接地址,关注的不妨自己去找。

上面贴中 [中国印制电路行业排行榜]  是早些年的统计,不知    jimmy  版主是否有更新的排行榜统计?

网友(2019-12-14):
    放的时候应该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