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司WIFI设计思路

楼主(2015-01-22):
       WIFI产品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了,对于各个器件的设计厂商来说,这个东西是又爱又恨。爱的原因呢,多了一种数据联通方式,产品多了亮点,不必被网线束缚。恨呢,WIFI这东西设计到射频信号处理,射频电路对小公司来说简直是噩梦,还有天线选型,天线匹配一些东西。

         WIFI模组,成了现在很多厂商的必选,为什么不直接在板子上布WIFI电路呢?这里的门路我们说道说道,WIFI电路在设计阶段,上面有很多关于RF的电路。这些电路和整个电子制造都有关系。RF电路决定WIFI产品的性能。那它和什么有关系呢?首先它和PCB制版有关系,其次它和元件的摆放位置有关系。最后还和他们的值有关系。那么不同的板子不同的布局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值也有可能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一般该怎么处理这部分电路呢。首先,电路框架基本都是一样,就是该有元件的地方都要有,还有布局的话劲量按照最优布局来布。这是基础。其次你要有一台好的仪器去测试和验证。一般我们会使用综测仪去测试RF电路的性能。我们根据测试的结果和调试经验再去调整这些元件的值,以达到最好的水平。还有在生产的时候需要校准这道工序,也是需要用到测试仪器的。综测仪的价格一般都在几十万吧。而调试经验则是需要一定的年限熬出来的,所以说小公司不愿意碰。所以说选择模块是最好的一种快速,简单的开发模式。

如果模组确定了,那还涉及什么东西呢。天线和结构。其实他们都是影响发射效率的。
现在天线大概有这么几种,
1、全向杆状天线,我们所谓的全向是水平方向上增益比较高。

2、金属天线。有全向的,也有极性的,在水平方向上比全向要差,但有个别方向上有比较突出的增益效果。

3、FPC天线。 低成本的天线方案,国内有很多厂商喜欢用。

4、陶瓷天线。体积小,相对增益效果还行。用于便携设备。

5、板载天线。

         天线大概有这么几种型号。具体的参数具体讨论。除了第一种是外置天线,其他的都是内置天线了。内置天线放在什么位置就和结构有关了。金属会屏蔽WIFI信号,如果是金属机壳的话就WIFI天线信号就很难从机壳内辐射出来了,所以劲量不要选用金属外壳或者镀银漆外壳。还有内部的PCB板会阻隔WIFI信号。其实现在WIFI的发射功率现在基本都固定在100mW,这是无线电管理委员会规定发射功率最高不能超过100mW。所有能买的设备基本都要过无委认证。那么性能好不好,多取决于天线匹配,天线,天线位置。

         那么设计中我们要做哪些工作呢?
天线的性能。我们要测试天线的性能好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参照天线厂商提供的各种DATASHEET。但是要注意各个厂商提供的参数,有没有漏项,或者复测一遍,看看是不是这个效果。
天线在整机内的效果。在组装好的整机里,测试天线的驻波比。天线匹配电路,我们一般会在天线馈线端留一个PI型网络,做天线端的匹配。这个PI型网络能有效的改善天线在机器内的驻波比情况。
天线的位置。在这里我只讨论内置可更改位置的天线,不讨论外置和板载天线。我们一般路由和机器都在一个水平面上,我们常规的需求是在水平方向上天线增益要高。所以要根据天线的增益方向大小确定天线的姿态,但仅仅是调整姿态,并没有确定位置。还要遵守一项原则,天线要离PCB板至少1cm(是有铜的地方)。最后确定天线附近有没有高速信号线,电感之类的。倾向把天线放置在边角的位置,这样他的辐射范围更大。
这样整机已经完成了天线的布局,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各个信道,各个方向,穿墙能力的测试,如果不满足设计要求,更换天线,更换位置,再测试结果。

这是小公司WIFI的设计过程。 个人总结的一些资料,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好吧 我想说 这玩意确实麻烦

网友A:
我做zigbee,也是深有感受啊,申请买个网分和频谱仪,一看价格,老板吓尿了

楼主:
同感啊!不是我们做不出好东西来,是上面的要求与补给不行,老板的脑子里就是成本与利润,我们为他们打工也是。上升一点儿的,不是我都去买苹果手机的,是因为它出来了,我们的薪水上去了,它的价格下来了。就因为它出来了。我们的好东西大都难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zigbee,也是深有感受啊,申请买个网分和频谱仪,一看价格,老板吓尿了

没有频谱仪你们怎么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频谱仪你们怎么测

没办法,用RSSI测,接收的模块,固定,然后慢慢调,说实话,这种活搞着真累,现在也没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用RSSI测,接收的模块,固定,然后慢慢调,说实话,这种活搞着真累,现在也没干了

有频谱仪调发射的时候是不是把发射功率调大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频谱仪调发射的时候是不是把发射功率调大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不会是想用频谱仪把你的板子功率调大吧,频谱仪就是个测试仪器,跟万用表一个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不会是想用频谱仪把你的板子功率调大吧,频谱仪就是个测试仪器,跟万用表一个道理

你理解错了,我知道频谱仪是测试仪器,我是想问你调发射模块的时候发射是不是把发射功率调大了距离就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我知道频谱仪是测试仪器,我是想问你调发射模块的时候发射是不是把发射功率调大了距离就远了 ...

单一变量的话是的,但是你还要考虑到接收端,接收能力也是要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一变量的话是的,但是你还要考虑到接收端,接收能力也是要调的

接收灵敏度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灵敏度怎么调

一样的嘛,调匹配电路,电容电感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zigbee,也是深有感受啊,申请买个网分和频谱仪,一看价格,老板吓尿了

吓尿了!

网友:
这是一好文章,象这样的讨伦太少了。如果能上点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正好需要设计这部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支持,我们只有蓝牙是自己做, WIFI 都是买模块的

网友(2015-03-20):
引用 网友A:
我做zigbee,也是深有感受啊,申请买个网分和频谱仪,一看价格,老板吓尿了

有个几十万就能买个能用的

网友:
WIFI 有rf增益电路。最好是买现成的模组。做到板子上每次批量回来的板子都是要重新做样品,每次的RF部分都是要调整的。而不是批量好的,后面一直就是这个参数,因为板子质量。铜皮质量,每次都是有差异的,单单靠一个频谱仪去去调试,累死你,一套完整的设备几十万,老板会很压抑的。最好是买模组贵不了几个钱,自己省很多事情,我用频谱仪调试过RF部分,累成狗

网友:
唉,我之前的那家公司Spectrum,网络分析仪,IQ View都有就是没好好学,现在悔之晚矣啊!

网友:
这东西确实麻烦

网友(2015-05-04):
学习一下
射频工程师到处都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