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7020 DDR3

楼主(2015-01-22):
我用的ZYNQ7020 现在DDR3只能跑300MHZ,跑到400MHZ测试改数据出错,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测量DEMO板和我做的板的CLK信号如图片。黄色的是DEMO板的,绿色的是我做的板的,现在软件工程师说我的CLK很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很差!有没有人给我解答,为什么板子只能跑到300MHZ

CLK 黄DEMO绿我的

CLK 黄DEMO绿我的

阻抗测试报告

阻抗测试报告

楼主:
自已先顶一下

网友:
调相位有用吗???????????????

网友:
你的DDR最高能跑多高

楼主:
我现在只能跑300MHZ,跑到400MHZ测试就数据出错

楼主:
调相位怎么调???

网友:
感觉你这示波器带宽不够,都显示成正弦波了,也看不出抖动,过冲等信息。有可能回钩也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
2位继续讨论,搬个板凳听讲

网友:
刚做了一个XC7Z015-1CLG485C,地址做成T型的,测试下了好像是数据线有警告,使用没问题,(damo板也有警告)。

XC7Z015-1CLG485C

XC7Z015-1CLG485C

网友:
是否可以通过软件来调高运行频率?

网友:
我的板子还没贴片,等贴片也看看能跑多少

网友:
从你板子的走线来看,似乎问题不大,不知道层叠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软件那边有根据你的走线来做内部延时调试么,我之前遇到这样的问题,跑800就是不行,降到400就是可以,偶然间我说了我修改了ddr3布局布线(板子结构改了),软件那边才想起来让我走线长度(已经做好等长了)重新发给软件那边,他们重新调了参数,然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把DDR和CPU模型和PCB叠层和文件给我帮你仿真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
两种地址拓扑都可以。

网友(2015-11-08):
楼主,我也要画ZYNQ的DDR3走线,不知道能不能跟你请教一下啊,你走的是FLY-BY拓扑结构吗?

网友:
ZYNQ两片DDR3,由于地址时钟线都是从主芯片中间下来的 ,比较适合T型,但实际上要走菊花链拓扑,即使8层板很不好出线,楼主能否把DDR部分分享出来参考下

网友(2016-07-17):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