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官网上的模型,仿真与datasheet上不一致,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5-01-22):
*
*******************************************
*
*PMEG3050EP
*
*NXP Semiconductors
*
*MEGA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s
*
*
*
*
*IFSM = 70A   @ tp = 8ms
*VF   = 360mV @ IF = 5A
*
*
*
*
*
*
*
*
*
*
*Package pinning does not match Spice model pinning.
*Package: SOD128
*
*Package Pin 1: Cathode
*Package Pin 2: Anode
*
*
*
*
*Simulator: SPICE2
*
*******************************************
*#
.SUBCKT PMEG3050EP 1 2
*
he resistor R1 does not reflect
 physical device. Instead it
mproves modeling in the reverse
* mode of operation.
*
R1 1 2 4.936E+7
D1 1 2 PMEG3050EP
*
.MODEL PMEG3050EP D

S = 0.0001624
+ N = 1.012

V = 33
+ IBV = 0.02
S = 0.00798
JO = 1.496E-009

J = 0.3243
+ M = 0.503

+ FC = 0.5

+ TT = 0

+ EG = 0.69

TI = 2
.ENDS
*
这是NXP官网上PMEG3050EP.prm的spice模型

这是仿真电路
      这个是仿真结果

 这是datasheet上的图示

PMEG3050EP.pdf (148.8 KB, 下载次数: 3)   这是datasheet
PMEG3050EP.zip (40.97 KB, 下载次数: 11)   这是官网上spice-model

NXP官网上的模型,仿真与datasheet上不一致,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用DC SWEEP作DC扫描, Y座标LOG Y后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C SWEEP作DC扫描, Y座标LOG Y后显示.

非常谢谢提点,听你一说,我便发现问题所在了。

网友(2015-02-25):
各位大大功力深厚啊----------------

网友(2018-01-17):
引用 网友A:
    用DC SWEEP作DC扫描, Y座标LOG Y后显示.

    看来是要导入模型 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