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TriggerSet求助理解

楼主(2015-01-23):
求大神讲解下axlTriggerSet的用法 如下程序 对items这个参数不是很理解 另外axlTriggerSet('xprobe 'myxprobe) 代表什么意思   谢咯 defun(myxprobe (items)
                                if(car(items) == 'highlight
                                                then
                                                                targ = cons(caadr(items)->refdes targ)
                                        );if
                                        axlFormListDeleteAll(gather "ref_sym" )
                                        when(member(nil targ) targ = remove(nil targ))
                                        targ = unique(targ)
                                        axlFormSetField( gather "ref_sym"         targ)
                                        reflist = targ
                        );defun

axlTriggerSet('xprobe 'myxprobe)

网友:
1.axlTriggerSet函数用来给指定的命令绑定一个自定函数,达到在执行某命令时自动运行指定操作的效果。
2.axlTriggerSet('xprobe 'myxprobe) ,这个表示在执行与原理图进行交互操作xprobe命令时,自动运行函数myxprobe。
3.items这个参数是由xprobe命令返回,为包含若干dbid的的list。

楼主:
感谢大师回复  这个xprobe是哪个具体的命令吗   还不是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回复  这个xprobe是哪个具体的命令吗   还不是很理解

xprobe是内置命令,比如你在OrCAD中选中器件时,对应的PCB中器件就会高亮,这个就是xprobe命令在执行。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