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20个原件按弧度摆放

楼主(2015-01-23):
我在使用AD,但是不知道怎么把20个LED灯按弧度摆放,摆放成一个扇形的

网友:
可以在autocad中画好分布图导入ad,然后参照分布图填好就行

楼主:
机构图太大了,弧形半径都3米了,倒不进来结构图

网友:
我个人认为最笨的方法是,在AD里面选中器件,打开属性,逐个修改角度,和坐标;相对简单的做法是在CAD里面摆好,算好位置,然后在AD里面重新设置一下参考原点,输入角度,坐标即可

网友:
3米?什么产品,真是大啊,都是拼装的板?

网友:
阵列粘帖,然后再和原理图标号匹配试试吧。

网友:
搬个板凳来学习

网友(2015-03-04):
真的畫的出來,板廠可以做的出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