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电路控制不了

楼主(2015-01-23):
VCC是12V,IO电平0---3.3V,发现三极管不能关断,不管怎么调节电阻大小,R1>R6 ,或R6>R1等,EB电压差总在+0.6V,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亲,你的管子肯定是不能关断的啊,首先,压差0.6就对了,EB相当于一个PN结,第二个不能关断是因为基极电压是11.4,发射极是12v,会一直有个压差啊,满足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总之你问的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的管子肯定是不能关断的啊,首先,压差0.6就对了,EB相当于一个PN结,第二个不能关断是因为基极电压 ...

要想关断,改怎么去处理呢?

网友B:
增大R2,减小R6,往这个方向不断调整,直到可以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R2,减小R6,往这个方向不断调整,直到可以关断

我都试过了,但是这样做后,就有打不开了,不能正常导通

网友:
等我回家开电脑给你简单的仿真下

网友:
按照你的参数确实无法完全关断,我试了其他参数不行,这种开关电路一般很少直接接IO的(关键在于你两端电平不一样)   现在三极管导通实在放大区

网友:
IO1为0关断不了?

网友C:
楼主,低压关断高压,用NPN;用PNP是不行的。
如果想同相,用两个NP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低压关断高压,用NPN;用PNP是不行的。
如果想同相,用两个NPN。

是的 ,用NPN就可以实现控制。

网友:
楼主,那你换个NPN不就得,多么简单的事情

网友:
使用N-COMS关不也可以啊

网友:
这个当然这样,你三极管的发射极一直处于正偏状态

网友D:
直接仿真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仿真一下就好了

仿真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想关断,改怎么去处理呢?

你把发射极和集电极反着来,发射结接地,集电极接输出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想关断,改怎么去处理呢?

还有,他们说的什么增大R,减小R肯定都是没用的,你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你把模电三极管那一张仔细看看@!!!!

网友E:
简单的来说,你的三极管VB等于VE,三极管就可以截至了。
目前来看,IO的电平为3V3 或5V ,这样的话,三极管是关不死的。
如楼上所说,回头看看三极管的基础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来说,你的三极管VB等于VE,三极管就可以截至了。
目前来看,IO的电平为3V3 或5V ,这样的话,三极 ...

这个改用两个NPN就可以控制了的

网友(2015-03-06):
哈哈 基础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