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entor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1-23):
初用mentor一个多月了,总结了一些问题,各位大侠可以帮帮忙不,谢谢哦
1 走线模式下,设置走格点的时候用推挤功能,线会被推挤到原点,有何解决办法?走线模式下走格点,会连不到焊盘中心,如何解决
2.有没有键盘快捷键设置入口?比如说要自己把系统定制的快捷键改一下,在哪里可以修改呢?
3.对于整片GND铺铜,要对某个焊盘单独设置全铺,能否设置?allegro就可以单独对某个pad进行全铺设置。
4.如何设置同网络忽略安全间距
5. 为什么有时候在走线模式下,设置好了宽度,但回车以后到板子上就还是默认线宽?
6.   移动器件,如何设置移动器件不移动线?
7. 连线的端点必须是焊盘或者孔吗?可以直接从铜皮牵出一根铜网络的线吗?

网友:
    同是新手顶下,坐等回答,

网友A:
1只用gloss local模式推挤,edit control 里面设置pad entry。
2C:\MentorGraphics\7.9.5EE\SDD_HOME\standard\automation\startup\scripts.ini文件,在里面添加Script#3= KeyBindings.vbs。并将这个KeyBindings.vbs文件拷贝到这个文夹下。
(KeyBindings.vbs在C:\MentorGraphics\7.9.5EE\SDD_HOME\standard\examples\pcb\Automation\Scripts下面)
3选中焊盘,右键选择place thermal override
4一般都是设置过孔和焊盘吧,只要你设置不允许焊盘下面放过孔就行
5线宽取的是typical值,不知你说设置了不同的线宽会变为typicla值吗?
6移动的时候在软件下方选择rip up segment
7可以。

网友:
我只针对第1点说一下我的理解。
楼主是将人参当成萝卜吃了,Expedition最牛皮的地方是无格点布线器,以及无敌推挤性能。
    好比有的人用python编程几年,python的高级功能比如说functional programming & OO一个都没有用,将其当成一个高级一点的类似于C语言的环境,心痛。
    既然都用Expedition了,就应该有Expedition的思维,否则就是给车子安装一个四方轮子。

楼主:
    回答楼上的访客,,
    主要是如果走线能走一点小的格点的话,线和孔看起来会漂亮一些,就随便问问,无此功能也没什么关系,不伤大雅。但是这个无敌推挤性能呢,让我有点吃不消,因为太无敌了,搞得稍微挤一点点,线都会到处跑。新手嘛,难免有驾驭不了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只用gloss local模式推挤,edit control 里面设置pad entry。
2C:\MentorGraphics\7.9.5EE\SDD_HOME\st ...

    谢谢楼上的热心解答,都试了一下,还是遇到一下问题:
    2.有没有键盘快捷键设置入口?比如说要自己把系统定制的快捷键改一下,在哪里可以修改呢?

    这个没有修改成功,添加了   KKeyBindings.vbs    了以后,却找不到这个文件。

    5. 为什么有时候在走线模式下,设置好了宽度,但回车以后到板子上就还是默认线宽?

    就是在线宽的命令栏里填上CW 0.5MM,以后,在板子上拉一条线出来,回车,就依然是0.1mm默认线宽。但是在半锁定走线状态下,就可以出现0.5mm的线宽,不知道是不是之前点到了哪里?新建的板子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6. 移动器件,如何设置移动器件不移动线?

    移动的时候在软件下方选择rip up segment/,,

    这个操作好像没什么反应。

    不知道这位大侠还上线不?或者有木有知道的,谢谢大家!

    eyBindings.vbs

网友:
    呵呵,慢慢适应吧。VX的前身WG也算是出了名的上手难。这就是典型的骑自行车与开汽车的区别,前者好学,但毕竟就算再熟练也没有汽车跑得快,后者难学,但熟练之后其速度不是自行车能比的。还有,用什么工具也要看具体项目,只有项目复杂到一定程度才值得花那么多精力去学习一个东西。
对于我来说,一般的MCU开发项目,C语言足够了,但涉及到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方面的建模,lisp & prolog之类的语言更合适。

网友:
    2C:\MentorGraphics\7.9.5EE\SDD_HOME\standard\examples\pcb\Automation\Scripts这个路径下没有嘛。我这里有的
    5不清楚,我试过了设置多少就是多少
    6不知道你装的软件是不是有问题
    等高手回答吧

楼主:
    可能是我装的软件不完善吧,听说还有一个增强包,我们这边还没有。
    谢谢了。

网友:
    我先声明我不会回答。
    你顺便把用的工具说的清晰点——例如是ee7.9.5或……,方便大神回答。

网友:
    学习中,坐等答案

网友:
    第2条、1、用记事本打开\EE7.9.3\7.9.3EE\SDD_HOME\standard\automation\startup\scripts.ini文件,在里面添加Script#3=shortcut.vbs。
    2、\EE7.9.3\7.9.3EE\SDD_HOME\standard\automation\startup文件夹下没有shortcut.vbs文件,将同类型的文件复制一下,文件名改成shortcut.vbs,同样用记事本打开,将内容改成:
Set KeyBindTabers = Gui.Bindings("Document")$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F","Edit->Fix"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s","Edit->SemiFix"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U","Edit->Unfix"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L","Edit->Lock"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K","Edit->Unlock"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H","Edit->Highlight"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N","Edit->Unhighlight"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A","Edit->UnhighlightAll"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1","Place->Align Top"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2","Place->Align Bottom"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3","Place->Align Left" ,0,1
KeyBindTabers.AddKeyBinding "4","Place->Align Right" ,0,1
    3、重启Expedition PCB,就ok 了
第5条、打开这个模式来移动已连线的器件。

网友:
    楼上确实是高手!鉴定完毕!

网友(2015-02-28):
经过测试,修改快捷键已经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