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rs 天线设计

楼主(2015-01-23):
最近一个项目要求在pcb板上制作gprs的天线和13.56M的天线设计,之前也做个射频的pcb,但是一直没做过PCB 天线,所以请各位大神支支招,PCB 天线的要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PCB板上做13.56M天线不靠谱,最好别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上做13.56M天线不靠谱,最好别做

哥哥,你做过啦?哪不好用?gprs的做过吗

网友A:
GPRS的可以做在板子上,但是效果不好,如果性能要求低点,做板子上也无所谓。13.56M就别考虑做板子上了,你13.56M是做NFC天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的可以做在板子上,但是效果不好,如果性能要求低点,做板子上也无所谓。13.56M就别考虑做板子上了,你 ...

是的,13.56是RFID,你能把GPRS的设计让我看下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的可以做在板子上,但是效果不好,如果性能要求低点,做板子上也无所谓。13.56M就别考虑做板子上了,你 ...

如果不方便公开的话,我的邮箱是tjhbwjk@126.com

网友A:
这个是需要根据你的线路板材质、结构布局环境来设计的,单一款天线是没意义的,放到你的板子了上也不好用,最好把板子外壳发到一个像样点的天线厂调试,当然,如果你性能要求不高的话,直接焊跟几厘米的导线也凑合能用。13.56M天线尺寸面积太大了,你做太小的话搞不好连卡都激活不了。

网友B:
一般都是确定基本结构,找天线厂出方案,天线设计 不是PCBlayout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需要根据你的线路板材质、结构布局环境来设计的,单一款天线是没意义的,放到你的板子了上也不好用, ...

领导先让做一个开发板,调试软件用,成品具体结构还没定。我想用fr4,那段天线线圈怎么设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确定基本结构,找天线厂出方案,天线设计 不是PCBlayout的工作。

嗯,我也知道天线设计很难设计,所以来请教大牛们了,版主有没有之前的设计给个参考吧,再问一个问题天线的长度是1/4的该信号在pcb板上的波长吗?我算了一下,之前你说的2.4g走35mm,我根据1/4波长算得是62.5mm,能不能指点一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B:
你数学没过关,呵呵,重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数学没过关,呵呵,重新算。

电磁波速度我用的是6inch每ns 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数学没过关,呵呵,重新算。

版主,我豁然开朗了,电磁波在空气中,用错速度了,应该是3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确定基本结构,找天线厂出方案,天线设计 不是PCBlayout的工作。

版主,双频的天线怎么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