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用STVP烧录怎么加密?

楼主(2015-01-23):
STM8S用STVP烧录怎么加密? 加密之后别人能否读出来? 加密过后的IC还能不能再烧录? 希望有经验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用ST Visual Programmer来烧录,焊完后转到“option byte”选项卡,将ROP先成read out protection ON后再写入后就可以加密了
加密后读不出来
加密后的IC可以再烧录,但必须将ROP先成read out protection OFF
选了OFF后里面的程序就清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