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功能串口,是否可复用成两组串口中

楼主(2015-01-23):
图中除了一组串口,其它脚是否可以复用成一组串口,谢谢

网友:
不可以  不过你闲着蛋疼可以用用IO模拟

网友:
不可以,你所看到的可以的地方应该都是芯片本身IO可配置为其他功能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个SWITCH来复用该串口。但是可行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