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是什么意思,例如9600等

楼主(2015-01-23):
谢谢

网友:
波特率,就是传送一码的速率,又称码率。注意跟比特率却别。在二进制中,0或者1代表一码,所以9600的波特率,就是说1S可以传送9600码(比特)

网友(2015-04-06):
好像是单片机攻城狮 和软件攻城狮的活哦 咱也动手调试过PCB板子  这个应该是调试PCB时候用得到的 还需要调试开发板 软件一套 数据连接线一卷

网友:
,波特来源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叫Jean-Maurice-émile Baudot ,因此简写为Baud,单位符号:Bd;所以,波特率写成Bd/s是正确的;B/s,我查了一圈资料,应该是错的。

2,为什么有b/s和bps呢?是将波特率和比特率混淆。波特率计为Bd/s;比特率记为bit/s或b/s,bps。
我们再来从定义理解它们的区别:
波特率可以被理解为单位时间内传输符号的个数(传符号率),通过不同的调制方法可以在一个符号上负载多个比特信息。而比特率是单位时间内传输送或处理的比特的数量。
如果该符号是二进制的话,波特率在数值上等于比特率的,但是意义还是不同,一个是符号,一个是比特;如果符号不是二进制的话(说明该符号负载了多个比特信息),那么波特率在数值上不等于比特率。

它们的换算公式为:
I=S * log
其中I 为传信率,S 为波特率,N 为每个符号负载的信息量,而log2 以比特为单位。

一般来说,串口的波特率等于比特率。

网友:
,波特来源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叫Jean-Maurice-émile Baudot ,因此简写为Baud,单位符号:Bd;所以,波特率写成Bd/s是正确的;B/s,我查了一圈资料,应该是错的。

2,为什么有b/s和bps呢?是将波特率和比特率混淆。波特率计为Bd/s;比特率记为bit/s或b/s,bps。
我们再来从定义理解它们的区别:
波特率可以被理解为单位时间内传输符号的个数(传符号率),通过不同的调制方法可以在一个符号上负载多个比特信息。而比特率是单位时间内传输送或处理的比特的数量。
如果该符号是二进制的话,波特率在数值上等于比特率的,但是意义还是不同,一个是符号,一个是比特;如果符号不是二进制的话(说明该符号负载了多个比特信息),那么波特率在数值上不等于比特率。

它们的换算公式为:
I=S * log2 N
其中I 为传信率,S 为波特率,N 为每个符号负载的信息量,而log2 以比特为单位。

一般来说,串口的波特率等于比特率。

网友:
    还是jimmy大师讲得好,我也是搞混淆了